分享自己整理基于LPC1768的ucGUI移植手册

楼主:
UC GUI移植
1.简介
UCGUI是一种嵌入式应用中的图形支持系统。它设计用于为任何使用LCD图形显示的应用提供高效的独立于处理器及LCD控制器的图形用户接口,它适用单任务或是多任务系统环境, 并适用于任意LCD控制器和CPU下任何尺寸的真实显示或虚拟显示。它的设计架构是模块化的,由不同的模块中的不同层组成,由一个LCD驱动层来包含所有对LCD的具体图形操作。 UCGUI可以在任何的CPU上运行,因为它是100%的标准C代码编写的。UCGUI能够适应大多数的使用黑白或彩色LCD的应用,它提供非常好的允许处理灰度的颜管理。还提供一个可扩展的2D图形库及占用极少RAM的窗口管理体系。
2.  说明
l  硬件平台:LPC1768开发板
l  软件平台 :keil4.60
l  液晶显示模块:ILI1928 3.2寸屏
l  所需的资料:UCGUI3.90源码+ucosII源码+LPC1768源码
l  uCOS例程

3.UCGUI的移植步骤
Step1: 移植     UCGUI源码,解压源码,把\UCGUI3.90版源码\Start\里面的config和GUI文件夹拷贝到KEIL工程Project\UCGUI路径下。如下图示

(1)将相关的文件添加KEIL的工程目录

(2)Config和GUI文件夹内容描述

目录

说明
GUI/AntiAlias
抗锯齿源码文件
GUI/ConvertColor
用于彩色转换的色彩转化源码文件
GUI/ConvertMono
                        黑白两色及灰度色彩转换源码文件
GUI/Core
GUI内核源码文件
GUI/Font
字库源码文件
GUI/JPEG
图片显示源码文件
GUI/LCDDriver
LCD驱动源码文件
GUI/MenDev
                                存储设备源码文件
GUI/Widget
视窗控件源码文件
GUI/WM
视窗管理器源码文件
Config
配置文件目录,包含了LCD和Touch配置源码文件

Setp2.我们只需要修改Config和LCDDriver以及Touch文件夹里面的文件,
(1)Con fig文件夹包含了一下文件
1.GUIConf.h  :该文件就是GUI的信息,
u  #define GUI_OS                    (1)  /* Compile with multitasking support 多任务触摸支持*/
u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1) /* Support a touch screen (req. win-manager) 支持触摸屏*/
u  #define GUI_SUPPORT_UNICODE       (1) /* Support mixed ASCII/UNICODE strings  unicode支持 */
u  #define GUI_DEFAULT_FONT          &GUI_Font6x8   //默认的字体(需要更改字体大小的,在这更改)
u  //#define GUI_ALLOC_SIZE          12500 /* Size of dynamic memory ... For WM and memory devices*/
u  #define GUI_ALLOC_SIZE          5000 /* Size of dynamic memory ... For WM and memory devices动态内存的大小(根据芯片内存的大小来选择动态内存的大小)*/
u  #define GUI_WINSUPPORT            1 /* Window manager package available 支持窗口操作 */
u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1 /* Memory devices available支持动态内存操作 */
u  #define GUI_SUPPORT_AA            1 /* Anti aliasing available 抗锯齿显示*/

2.LCDConf.h  主要就是屏的尺寸参数
u  #define LCD_XSIZE      (240)  /* X-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屏的长*/
u  #define LCD_YSIZE      (320)  /* Y-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屏的宽*/(不同参数的屏要修改以上两个参数,例如你要是使用7寸屏参数800,480了)
u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8)
u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6)  //总线的数据长度(不同总线数据长度的要修改)
u  #define LCD_CONTROLLER (-1)   //控制器的信号
u  #define LCD_FIXEDPALETTE 565 //TFT格式(注意显示的格式)
u  #define LCD_SWAP_RB                  (1)   //是否红蓝交换
u  #define LCD_INIT_CONTROLLER()   LCD_SSD1298_Init()(注意红色部分修改为自己的初始化代码)

3.GUITouchConf.h 主要就是触摸屏的参数
u  #define GUI_TOUCH_AD_LEFT                1800 //触摸左侧的AD测量值
u  #define GUI_TOUCH_AD_RIGHT              195  //触摸右侧的AD测值
u  #define GUI_TOUCH_AD_TOP           1835 //触摸顶部的AD测量值
u  #define GUI_TOUCH_AD_BOTTOM        136  //触摸底部的AD测量值
u  #define GUI_TOUCH_SWAP_XY    1    // x,y方向翻转
u  #define GUI_TOUCH_MIRROR_X   0    //x方向镜像
u  #define GUI_TOUCH_MIRROR_Y   1    //y方向镜像

Setp3.LCDDriver工程文件下的LCDDummy.C文件中找到LCD_L0_SetPixelIndex函数,在函数内添加以下代码

并在LCD_L0_GetPixelIndex()函数,添加以下的代码

Setp4.在KEIL工程 uCGUI_Port文件夹下的 GUI_Port.c,该文件主要就是操作系统的接口函数,将源码里的sample/GUI_X文件夹的GUI_X.c里面的内容全部复制到GUI_Port.c里面(如果不带操作系统可以忽略此步骤)。在GUI_Port.c添加如下四个函数,这四个函数为触摸屏的接口函数,第1.2函数不用实现函数功能,第3.4个函数需要实现函数功能。
1.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X(void)
         2.voidGUI_TOUCH_Y_ActivateY(void)
         3.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4.int  GUI_TOUCH_Y_MeasureY(void)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读取X轴方向坐标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读取Y轴方向坐标

Step5:在bsp.c实现以下函数功能,并在main.c中调用该函数

void  AppTask2 (void*p_arg)
{

       GUI_SetBkColor(GUI_RED);//设置背景颜色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8x16);//设置字体

       while(1)
       {
hButton_1 = BUTTON_CreateAsChild(60, 120, 50, 50, hFrame,1, WM_CF_SHOW);//创建按钮
BUTTON_SetText(hButton_1, "1");//设置按钮文本参数
BUTTON_SetBkColor(hButton_1,0,GUI_YELLOW);//设置按钮文本参数
BUTTON_SetFont(hButton_1,&GUI_Font8x16);//设置字体大小

hButton_2 = BUTTON_CreateAsChild(120, 120, 50, 50, hFrame,2, WM_CF_SHOW);//创建按钮
BUTTON_SetText(hButton_2, "2");设置按钮文本参数
BUTTON_SetBkColor(hButton_2,0,GUI_YELLOW); //设置按钮文本参数
BUTTON_SetFont(hButton_2,&GUI_Font8x16);//设置字体大小
OSTimeDly(5);     //延时

Step6 :编译如果没有错误,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中,效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UCgui的相关资料吗??跪求啊,谢谢!

网友B:
你的源码文件可以上吗?

网友B:
不错,资料很详细

网友:
GUI占了多少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资料很详细

自己整理,资料详细

网友:
补上移植手册和GUI源码,需要例程文件,请留下邮箱。因为例程文件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源码文件可以上吗?

源码太大,邮箱留下来

网友:
占了8Kb左右

网友:
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
收到,历程是基于ucos+ucgui的啊!

网友B:
我移植了你的历程,我看你那个button是用gui的控件的,我要用那个button控制,相关的外设,怎么使用butt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移植了你的历程,我看你那个button是用gui的控件的,我要用那个button控制,相关的外设,怎么使用button

有个获取按键值的的函数,GUI_GetKey(); 然后判断按键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移植的LPC1765上去吗??
我希望有这个啊,楼主大牛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移植的LPC1765上去吗??
我希望有这个啊,楼主大牛哥

可以移植的,基本不用改什么代码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D:
GUI可以显示中文的吗??我老想搞这个就是没有例程,教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GUI可以显示中文的吗??我老想搞这个就是没有例程,教教我啊

可以显示,我有源代码,你把邮箱留下来,我发个代码给你

网友:
这是带uCOS的?有没有不带uCOS的?刚接触的不好上手啊

网友A:
你有UCgui的相关资料吗??跪求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