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坑--编译器优化

楼主:
最近正在弄CC2530,在IAR编译器上进行程序设计,前几天遇到一个funny的问题,软件延时无效果,嗯,好玩,写了那么多年程序了,一个软件延时都写不出来么??我开始怀疑人生,怀疑世界,1分钟后想想,算了吧,debug吧,因为之前我用的都是KEIL进行单片机程序设计的,IAR的属性不是很清楚。debug的时候问题显现了,二话不说上图:
看见了么,for循环那连断点都打不上,反汇编部分尽然是个跳转指令,返回主函数了,额好吧,被优化了。。。
原来IAR默认的优化等级这么高,KEIL貌似没那么狠啊,两种方法解决,第一个在工程的option中修改optimize等级,第二种是在函数前面加上一行话,上图:

加上之后编译器就不会再优化my_delay函数了,断点也可以打,反汇编后也正常。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毛病,呲呲

网友:
你可以使用while

网友A:
楼主在这里将断点打在for循环的目的是?其实 也有偶尔用iar,但是还真没有调到delay的for循环中去debug过,惭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这里将断点打在for循环的目的是?其实 也有偶尔用iar,但是还真没有调到delay的for循环中去debug过, ...

断点检查运行啊。。。。有的时候需要延时几个微秒,就用软件延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点检查运行啊。。。。有的时候需要延时几个微秒,就用软件延时了。

我知道你说的断点运行,说实话,我没跑到delay里面去过。除了32的delay,O(∩_∩)O哈哈~

网友C:
什么都不做的循环,是个编译器都该给优化去掉。真要这么写,也要在循环体里面用一个nop啊。
延时的正统做法是用Timer定时+sleep指令,除非不在乎CPU功耗。例外的情况是延时很短,或需要精确的指令周期,只能写汇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做的循环,是个编译器都该给优化去掉。真要这么写,也要在循环体里面用一个nop啊。
延时的正统做 ...

Timer定时+sleep,说的很好,受教了。其实我现在是用硬件定时,但是没有用睡眠降低功耗。不过51单片机一般用for循环延时,之前在keil中这样是没有被优化的好像,到了IAR上就被优化了,而且51单片机资源比较少用定时器的话会比较吃紧。我这里的程序只是我临时写出来实验给大家看的,不是我用的程序。。。

网友:
这种指令一般要用汇编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好像是和泰的编译器,for循环没有直接跳出来,而是把循环的累加变量直接赋值到判断的边界,比如说楼主这个i,编译器优化的结果是,把i直接赋值到100.循环结束。
解决方法是在函数前边加上   volatile  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好像是和泰的编译器,for循环没有直接跳出来,而是把循环的累加变量直接赋值到判 ...

嗯嗯,可以的,方法很多,

网友E:
看到楼主的代码也是醉了。。。。太容易误导人了,你的my_delay函数参数,明显没用到,哪天你写了个my_delay(1000)延时,发现跟100一样,你会不会很诧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楼主的代码也是醉了。。。。太容易误导人了,你的my_delay函数参数,明显没用到,哪天你写了个my_delay ...

这只是我为了展示我之前遇到的问题临时编写的一个例子代码而已,我不会傻到还用my_delay这种教科书上的命名方式来写程序的吧。。。。现在都是用操作系统延时或者裸奔时用硬件定时器做精确延时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到楼主的代码也是醉了。。。。太容易误导人了,你的my_delay函数参数,明显没用到,哪天你写了个my_delay ...

这只是我为了还原我之前遇到的问题临时编写的一个例子代码而已,的确这个参数a好像是没用上,疏忽了。不过我不会傻到还用my_delay这种教科书上的命名方式来写程序的吧。。。。现在都是用操作系统延时或者裸奔时用硬件定时器做精确延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我为了还原我之前遇到的问题临时编写的一个例子代码而已,的确这个参数a好像是 ...

恩,因为你是在写例子,所以必须这样写,如果你写的是i=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