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固化问题

楼主:
 怎么将FPGA程序固化到ARM边的内存卡里?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FPGA又是ARM的,这样问问题,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FPGA又是ARM的,这样问问题,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每次掉电fpga程序丢失,现在的socfpga只有一个jtag口,怎么把程序弄成掉电不消失?

网友B:
楼主你用的哪家的FPGA,
正常Altera, Xilinx的都是掉电丢的。

要存在ARM里面的话可以,但是要在ARM上作出能configuration的逻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哪家的FPGA,
正常Altera, Xilinx的都是掉电丢的。

要存在ARM里面的话可以,但是要在ARM上作 ...

我用的是Altera公司的so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哪家的FPGA,
正常Altera, Xilinx的都是掉电丢的。

要存在ARM里面的话可以,但是要在ARM上作 ...

板子上的模式就是从ARM部分启动FPGA,过程就是打开电源开关后由arm部分配置FPGA并将FPGA逻辑程序写入FPGA面的SDRAM中,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替换ARM面SD卡中的FPGA逻辑程序。不知道我的问题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A:
这样说清楚就才知道啊,rbf 文件。替换SD卡中的rb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清楚就才知道啊,rbf 文件。替换SD卡中的rbf文件就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