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的问题

楼主:
今天在设计电压转换电路的时候老师说集成块两端的压降不能过小,请问真的如此吗?以LM1117为例,两端的压降有没有要求?如果有是多大?其他集成块有类似的压降限制要求吗?

网友:
LM1117属于线性低压差LDO
输入输出压差不能过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以前没有注意到

无论是看书还是看芯片的datasheet,务必仔细看,不能遗漏。
另外,某些参数或者性能,是用曲线形式给出的。对这些曲线更要特别注意。

网友A:
“老师说集成块两端的压降不能过小,请问真的如此吗?”
果真如此。

5V输出的LM1117在负载电流100mA时需要至少1.2V压降,500mA时需要至少1.25V压降。
其它三端稳压器,有些要求更大的压降,例如7805。有些则可以工作在更小的压降下。

网友:
学会看datasheet,你就懂其中的意思了。不能过小是笼统的说法,不同的器件应该以datasheet为准,养成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说集成块两端的压降不能过小,请问真的如此吗?”
果真如此。

5V输出的LM1117在负载电流100mA时 ...

哦哦,以前没有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看书还是看芯片的datasheet,务必仔细看,不能遗漏。
另外,某些参数或者性能,是用曲线形式给 ...

哦哦,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说集成块两端的压降不能过小,请问真的如此吗?”
果真如此。

5V输出的LM1117在负载电流100mA时 ...

哦哦,谢谢啦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LDO输出为5V,那么输入一般至少要在6V以上,不然输出只会更低……

网友:
软件看Help,芯片看dataSheet,这是一个工程师的基本功。

网友:
datasheet是个好东西啊,暂时还不太会看

网友:
dataSheet看懂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