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V转5V的电源转换电路

楼主:
那位大神可以解释下这个电路的原理,以及TL431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这个是老师的设计

老师给出这个电路,是作为课堂讲解线性稳压电路的例子,也可能是作为习题。
对此电路,理解就好。认识到该电路性价比不高,性能也比较差,那是后一步的事情。当前只要知道课本上的例子是为了理解电路之用,未必适宜用在实际的设计中,就够了。

网友B:
最好查阅TL431的datasheet,养成习惯。
此电路只要知道:TL431总是试图将图中1脚和2脚之间保持2.5V。

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优秀的设计,没有充份发挥TL431精密基准的特性。有很多5V固定输出的三端线性稳压器芯片,拿过来用就是。价格可能比TL431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查阅TL431的datasheet,养成习惯。
此电路只要知道:TL431总是试图将图中1脚和2脚之间保持2.5V。

...

谢谢啦,这个是老师的设计

网友:
这样用431做电压转换确实不多见的电路

网友:
反馈信号没有从输出端取,高精度就无从说起

网友C:
老师的目的可能是希望学生掌握射随器的电流放大作用而已,重点不在于高精度稳压。

电路仅适用于原理分析,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仅仅只是原理啊,没有使用的价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的目的可能是希望学生掌握射随器的电流放大作用而已,重点不在于高精度稳压。

电路仅适用于原理分析 ...

说的在理。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引入个三级管电压稳压精度在哪里。

网友C:
可能老师没有实战经验,有实战经验的人不会画这个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老师没有实战经验,有实战经验的人不会画这个图出来。

这个我们已经制板测试了,效果相当好啊,可以在毫伏级调节输出电压,并且可以达到150mA的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在理。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引入个三级管电压稳压精度在哪里。

三极管与稳压和精度都无关(当然,较真的话还是有点关系的,但只有负面关系),在此仅仅是电流扩展或者说放大电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