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焊接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小弟做出板子在焊接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双层板的时候,芯片的针脚有的是跟正面走线相连,有的接背面走线的,那么在焊接的时候,针脚穿过板子从背面出来,这是接正面走线的针脚也是在背面焊接吗?这样会不会短接到背面的铺铜(如果焊锡较多的情况下)??
还是说正面走线的在正面焊接?背面的背面焊接??

纯小白求教

网友:
背面焊接,若是背面有阻焊则无需担心短路

网友A:
看完楼主的问题,我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楼主的问题,我懵逼了。

就问你服不服

网友:
一般是背面,除非特殊情况下才正面

网友:
“这样会不会短接到背面的铺铜”
阻焊层就是为防止出现这个问题而设的。阻焊层只在需要焊接处开孔,其余地方均覆盖。

网友:
最早的电路板是单面板,没有阻焊层。既然是单面板,你想在元件面焊接也办不到,只能在背面焊,又没有阻焊层,确实容易发生短路问题。
正是这个原因,才增加了阻焊层。

网友:
如果是工厂做的PCB板,随便焊接就可以了,不用担心那些。有时间可以看看PCB只做工艺,你担心的问题别人肯定会有考虑的

网友:
“还是说正面走线的在正面焊接?背面的背面焊接??”
应该在器件在哪个面上焊接,至于导线连接的,双面板可以随意
焊接过程中要有万用表随时测量

网友:
元件在哪面就在哪面焊接,猜测楼主应该是在修理自个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