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里面bit型变量默认值是0还是1?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keil里面定义的bit型变量默认值是0还是1?
在下小白,别见笑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细看过,不过声明一个变量最好给赋值一个初始值,管他默认的是什么,自己直接初始化一个值,用着还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细看过,不过声明一个变量最好给赋值一个初始值,管他默认的是什么,自己直接初始化一个值,用着 ...

主要是我看别人写的程序都没初始化的,然后他后面用到那个bit变量,看不懂他句的意思

网友B:
你确定他在用之前,没有赋值?直接进行计算?如果这样,是不严谨的。至于默认值,你可以写个简单程序,测试一下。变量,要么定义赋初值,要么在读之前,先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他在用之前,没有赋值?直接进行计算?如果这样,是不严谨的。至于默认值,你可以写个简单程序,测试 ...

谢谢,看过很多遍,没看到他哪里有给它赋值

网友C:
每个单元都有默认值(不严格),既然“位”是某个单元的映射自然就是那个单元的默认值。
内存单元默认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单元都有默认值(不严格),既然“位”是某个单元的映射自然就是那个单元的默认值。
内存单元默认是0

查了很多资料,觉得你的说的对,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