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如何用比较器把正弦波转方波啊。。。

楼主:
我是菜鸟一枚,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老师让用LM339比较器   把50~500mv 的正弦电压转换成方波  电路图应该怎么画呢。。。 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
将正弦信号输入到比较器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LM339允许负电压输入,但最大只能到负0.3V,你的输入信号已达负0.7V(0.5V的峰值),需要限幅,或者提高零电平。另外,LM339最好加一点点正反馈(必须很小),这样工作稳定。

网友:
反相端接地,,搞成过零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
百度“施密特触发器”或者“滞回比较器”

网友:
谷歌搜索 比较器及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