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中断

楼主:
想问问图中程序的count是什么意思,没有读懂,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谢谢大神了

网友:
注释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A:
下面那行时钟分频设置的是7200也就是说你定时器的时钟是将系统时钟按照7200分频得到的,72000000/7200=10000所以现在你定时器的时钟就是10K对应时钟周期就是0.1ms,定时器的计数周期是10倍count ,假如count等于1,计数周期就是10每来十个时钟脉冲定时器就会中断一次,10×0.1ms就是1ms,所以你的count值是多少就表示你定时器中断时间是多少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行时钟分频设置的是7200也就是说你定时器的时钟是将系统时钟按照7200分频得到的,72000000/7200=1000 ...

谢谢了,我这下看明白了,实在是谢谢啦~

网友:
顶一顶,让跟多初学者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