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下面截图里定时器count的意思,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请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这是STM32定时器的设定,不明白里面count的意思,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网友A:
用来设定自动重装寄存器的。定时器使用72MHz的时钟源,7200分频,周期为0.1ms,所以那里乘以10了,这样定时时间就变成了count毫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设定自动重装寄存器的。定时器使用72MHz的时钟源,7200分频,周期为0.1ms,所以那里乘以10了,这样定时 ...

嗯嗯,明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