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中断里一开始count就会有值,但是后面count为0,请教大神

楼主:
    设置了一个TIM3_Cmd(TIM3,ENABLE)一直到TIM3_Cmd(TIM3,DISABLE),count的值都为0,但是程序一开始运行count就会有值,不知道怎么回事,该怎么改呢?江湖救急谢谢大神了

网友:
count 你这个变量在哪里定义的?

竟然需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声明!!!!

是C语言不过关还是你别有用意?

网友:
这是什么写法????   退一步说,如果其他地方没有这个变量,是你在中断函数中定义的,这玩意儿定义的时候没赋初值,鬼知道初始值是什么玩意儿,一上来就直接加,指不定就溢出了呢。所以看起来的现象就是一开始就有值。

网友A:
count没变就是定时器没走,你时钟开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unt没变就是定时器没走,你时钟开了没有

谢谢了,是时钟的时间设得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