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要放弃STM32F2吗?

楼主:
 今天,MicroPython在github的源码中,将STM32CubeF2 HAL 文件删除了,只剩下F4/L4/F7了,难道说MicroPython放弃了STM32F2系列了吗?

网友:
可能因为解释语言使用M3性能不够用,放弃掉也不是坏事,解释语言毕竟不比翻译语言,使用计算性能过剩的时代解释语言优势出来了,但在低端性能上面劣势也明显。

网友A:
要是是删错了得有多尴尬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是删错了得有多尴尬呀

应该不是删错了,github上给出的原因是:
stmhal: Remove STM32CubeF2 HAL files, they are unused/unsupported.

M0/M3内核的ST芯片,带有512K闪存的型号比较少,而且性价比也不高,还不如直接用STM32F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删错了,github上给出的原因是:

M0/M3内核的ST芯片,带有512K闪存的型号比较少,而且性价 ...

原来如此,micropython还是比较初级,支持不需要太广泛,反而把现在实用的几个做全面才是真理,对于M0,M3放弃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