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STM32F103ZET6的选型手册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通用定时器有4个,高级定时器有2个?不太会看,谢谢了!!!!

网友A:
是的,一共8个定时器,4个通用定时器,2个高级定时器,还有2个基本定时器。

网友B:
给你解释一下   4(16/16/16)    2(8/8/12)    2
一共有4个普通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是4通道,这16个通道可独立工作在各种模式
2个高级,其实还是每定时4个通道,如果做输入或定时那么还是8路,后面12是因为高级定时器123通道带一个N输出,4通道是有的其实也可以做pwm。这里面有些限定条件,123的N通道输出的pwm受主通道pwm制约,pwm周期必须和主通道一致,占空比可以软件实现任意比较麻烦。
还有两个是基本定时器,只有定时功能没有通道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共8个定时器,4个通用定时器,2个高级定时器,还有2个基本定时器。

恩恩,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解释一下   4(16/16/16)    2(8/8/12)    2
一共有4个普通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是4通道,这16个通道 ...

我用TIM5做输入捕获,那个计数器不计数,但是用其他的却可以正常运行?这是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解释一下   4(16/16/16)    2(8/8/12)    2
一共有4个普通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是4通道,这16个通道 ...

还有个问题就是:当计数器溢出产生中断时,计数器是否还在计数?

网友B:
不会啊,你再查查,肯定漏了哪里。。
在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你再查查,肯定漏了哪里。。
在计数

真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