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网口接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我用的STM32F107+DP83838组成一个TCP服务测试,在电脑与板子以及交换机与板子测试没问题,但是只要接到路由器上,一直ping不通,而且黄灯很久才闪一下,望大神指点。。。

网友A:
需要用交叉网线好像,你的路由器不支持交叉网线和直通网线的检测,所以连不上板子。十有八九是网线的问题,具体的是用交叉网线还是直通网线试一试就知道了。上网搜搜也有。交换机和路由器使用的好像是不一样的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交叉网线好像,你的路由器不支持交叉网线和直通网线的检测,所以连不上板子。十有八九是网线的问题, ...

电脑好像用的是交叉的吧,路由器应该是直通的,好的,我先试试吧,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