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电源板供电后输出电压被拉低

楼主:
这个板子想要从上到下输出12V 5V 3.3V以及一个升压电路,在焊接调试过程中 前三级的输出测出来都没有问题,当焊接完第四级(升压电路)的时候所有输出的电压都被拉低到2V多(第四级的输入是前一级5V输出)。后来尝试逐级供电后,可以输出电压正常,有些不清楚原因,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分析一下问题所在。有没有什么改进办法?我估计可能是第四级作为第三极的负载把整个系统的输出拉低了。

PCB

PCB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没有查到你的升压芯片XL6009,不知道该芯片要升压升到多高。但从R5R6比值看,你要升得相当高。
升压部分从5V供电,实在不高明。应该从工频桥式整流输出处(C1两端)供电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查到你的升压芯片XL6009,不知道该芯片要升压升到多高。但从R5R6比值看,你要升得相当高。
升压部分从 ...

打算升压的范围是8-20V,我也估计是因为从5V那里作为升压输入把负载增大了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现在有趣的现象是,从上到下逐次供电输出电压是OK的。我在设计时候留了个心眼,每个模块其实都是单独的GND,用跳线连接后共地,就是怕出问题。果然共地后直接上电输出电压出问题了。请问您还有什么建议吗?感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升压的范围是8-20V,我也估计是因为从5V那里作为升压输入把负载增大了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现在有趣 ...

逐次供电可以工作,直接上电输出电压出问题,显然是因为C3C5C7上电之前电压为零,上电瞬间需要几乎是同时充电,112V输出那片LM2596因电流过大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升压的范围是8-20V,我也估计是因为从5V那里作为升压输入把负载增大了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现在有趣 ...

“打算升压的范围是8-20V。”
这样,还真的应该从5V取得输入,否则就要换芯片。

可以考虑12V输出、5V输出和3.3V输出三组从工频桥式整流取电,升压这一组从5V取电。反正你各组是独立的,试验一下不算麻烦。至于5V和3.3V两组元件参数是否需要改变,我没有查手册,可能电感量需要改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你说的有道理,我明天就进行试验。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