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如何把它变成分散的单根线

楼主:
有些客户发来的文件,有些用铺铜做的,我改动时,都会提示需不需要重新布,我选择NO,但有时还是会改变,我现在想把这个铺铜炸开,就想器件封装一样,有没有专用 的命令

网友:
直接用Fill也可以
按楼主的意识是把整块铜皮做个器件封装,那样挺麻烦还要在原理图中显示来, 不然PCB图更新的时候就么有了

网友:
有一种方法,选择菜单栏的:Place -- Polygon Pour Cutout
把你的铺铜全圈起来,将铺铜重新铺铜,再把铺铜locked下,就可以更改你的电路图了。
更改完成后,再取消locked ,再重新铺铜。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