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4高频抖动问题

楼主:
想用LM334做冲击波信号传感器的恒流源,但是在信号突然变化时电流有个抖动,由于冲击波信号持续时间短(大概几个微秒),这个抖动是不被允许的。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去掉这个抖动?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恒流源方案?(实际情况类似于数据手册这种情况)

网友A:
这是由LM334反馈特性决定的,无可避免。
要想完全避免“高频抖动”,只能不用反馈。不用反馈的意思,是使用高电压电源,串联大电阻后形成的近似恒流源。至于用多高电压多大电阻,由你对恒流特性允许多大变化而定。另一种不用反馈的方法,是利用bjt或者FET特性曲线的水平部分。这同样不是严格的恒流,能否使用,看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LM334反馈特性决定的,无可避免。
要想完全避免“高频抖动”,只能不用反馈。不用反馈的意思,是使 ...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