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产品老化标准及参照

楼主:
   对于电源产品,尤其是对于新研发并上线生产的开关电源产品,除作常规的电性能测试外,还要仿真使用环境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作必要的测试,这就涉及到产品的老化。
   产品老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采用不同形式的方法对产品进行常温带载老化,高温通电老化(中温)高温通电老化;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是通过高温老化工艺来提高电子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过高温老化可以使元件的缺陷或质量引起的产品不良或缺陷通过老化暴露出来,保证产品出厂后经受到时间的考验。
   作为电源生产企业,产品的老化是一项很重要的环节,由于近代对电源产品的要求不断提高,使用环境也不断变化,尤其是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企业作为产品竞争的首要条件,故在产品老化环节,一般企业采用的通常作法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
常温带载老化;这是一种常规的老化方法,不需要投入专门的老化系统,操作比较简单,也能达到一定的老化效果,这种老化方式,目前也有很多企业采用,采用常温带载老化方式,最大的不足是耗能大,尤其是达到一定量的老化,其企业的耗电量均达到50%以上,一般中小企业或产量不大的电源产品,仍沿用这种传统的老化方式;这种常温老化,产品的作用环境温度不均,有高有点,所以,一般要求老化时间为36-48小时不等(很多企业为了节约能源,通常只有8-12小时)

第二种
高温通电老化;一般电源产品,只要接通电源,都会产生温升,高温通电老化,就是通过产品的温升,来仿真产品的高温使用环境,针对不同要求,设置老化环境的温度,比如一般民用产品或没有特定要求的电源产品,一般老化环境温度在40-55度之间,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产品的温升,仍可达到与常温带载相同条件的老化效果,如一电源产品,在老化过程中,环境温度为55度时,产品通电后的温升为10度,那么,产品的仿真效果为65度的使用环境,这种高温老化时间,通常要求12-24小时。

第三种
高温通电老化;高温通电老化,一般设置的温度不低于55度,特定要求的设置的温度会更高,85度仍到100度以上不等,在高温通电老化过程中,分为静态老化和动态老化二种,其一是在设置的高温环境中,通电老化,使产品仿真在65度以上的环境工作,老化时间一般要求12小时,其二是动态高温老化,是在高温环境下,不停的开关电源,用更恶劣的环境条件来冲击产品,这种方式更加接近真正的各种环境使用要求,只要产品品质或器件不良,都可通过这种老化方式把不稳定的产品得以暴露,这种老化方式目前采用的最多,所谓老化房,高温房。烧机房,等都具备这种老化方式;

第四种
高温扫描老化方式;这是一种新型的老化方式,这种老化方式,不仅具有常温老化的带载性,同时也具备高温老化的特点,但又克服了常温老化的功耗大的不足,也具备高温扫描带载进行综合老化的效果。

网友A:
老师,我现在做的是芯片的测试,开关电源类芯片,老化方式是85℃下带载,时间是72小时。照你上面说的是不是没有必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啊?还是测试芯片就必须用那么长时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现在做的是芯片的测试,开关电源类芯片,老化方式是85℃下带载,时间是72小时。照你上面说的是不是 ...

芯片IC的测试和电源产品测试依据的标准不一样,这里说的是电源产品测试
IC芯片测试依据的标准是Mil Std883, Method 1005 Specs 和 JEDEC JESD22-A1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IC的测试和电源产品测试依据的标准不一样,这里说的是电源产品测试
IC芯片测试依据的标准是Mil Std8 ...

搜嘎,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