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Wifi 模块烧录程序

楼主:
求问,像这块CC3200wifi模块应该怎么烧录程序(需要安装什么驱动),它和CC3200 Launchxl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直接用SDK里面的程序包下载到我的模块里面的,发现安装CC3200SDK后它并不能识别FTDI驱动,新人一枚,求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你这个板子的USB口应该是带串口的?
你要装串口驱动,具体什么驱动取决于你是什么USB串口芯片。
装好驱动后,电脑设备管理器应该就有串口COM了。

然后用TI uniflash下载程序。前提是你的板子的USB串口跟MCU连接正确,具体的请参考CC3200 LaunchPad电路。

网友A:
我还没有做到那一步呢。好象是TI提供uniflash,专门烧写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做到那一步呢。好象是TI提供uniflash,专门烧写它的。

你也是用这块板子吗,还是Launch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