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输入捕获计算高电平时间问题

楼主:
  while(1)
  {

     if(((TIM2->SR&0X0001)==1)&&((TIM2->CCER & 0X0002)==0X0002))   //下降沿触发和判断是达到最大(可以用标志位来判断)
     {
          time++;
          TIM2->SR &= 0xfffe;
     }

         if(InterruptComplete==complete)
         {
          temp = (((float)1/(72*1000*1000))*(Counter+time*Max))*10; //Max是0xffff
          printf("脉宽是:%fs\n",temp);
          InterruptComplete = 0;                     //中断检测到下降沿完成标志清零
          time = 0;
         }

  }
自己写的渣渣程序,有一点不懂得是:
temp = (((float)1/(72*1000*1000))*(Counter+time*Max))*10;
后面要*10才与现实的时钟秒表相一致,差不了多少,但是我感觉没必要*10,我的程序哪有错?就只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我晕你,既然是自己写的怎么搞不懂?
不知道你的定时器配置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既然是自己写的怎么搞不懂?
不知道你的定时器配置情况

是对的,能计时,能产生捕获中断,每一步都检测过,就计算脉宽有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对的,能计时,能产生捕获中断,每一步都检测过,就计算脉宽有大问题

按时钟频率折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钟频率折算一下就行了

结果和实际的相差有点大了,我想问一下计数器从0x0000开始计数到某一个16进制比如0x00ff,其中计数了多少次是不是就是把0x00ff转换成10进制就行了?

网友:
不是,
捕获方式两次捕获的数值差就是过去的时间,这时间以定时器时钟频率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