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体式超声波测距电路图

楼主:
最近在做一体式超声波测距电路图,网上几乎收不到像样的资料,有没有哪位大神愿意分享,不胜感激!

网友:
是打算想要什么做?单片机控制与驱动?

网友:
打算用单片机输出pwm然后经三极管和中频变压器给超声波探头,然后利用ne5532对探头回波进行两级的放大,一共放大1000倍,但是在示波器上看到回波的效果不明显,大概就三四十厘米的距离就测不出了

网友A:
我也在找这种方案,有经验指导的可以支付报酬,289114773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这种方案,有经验指导的可以支付报酬,

这东西很简单的

网友A:
有方案吗?可以支付报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方案吗?可以支付报酬

不知道你电源电压是多少?我自己做过48V的方案,手上也有普通汽车用的12V方案,12V的需要中周变压器,48V不用中周变压器,接收电路就是两级带通滤波器

网友:
楼主何不找一本介绍上世纪初声纳技术的教科书呢?

网友:
理论上说,就是发射短脉冲串,然后收回波处理,距离=温度偏离值*温度系数*波速*时间/2

网友:
当然了,若要精确,还需考虑洋流的角度与流速

网友:
有偿同求方案 610320142@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电源电压是多少?我自己做过48V的方案,手上也有普通汽车用的12V方案,12V的需要中周变压器,48V ...

同求12v汽车用方案,感激不尽60276350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12v汽车用方案,感激不尽

淘宝买一个自己抄去
传感器用防水的,发射端用变压器,接收端用运放,单片机用最便宜的那种……淘宝上12V就是这个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一个自己抄去
传感器用防水的,发射端用变压器,接收端用运放,单片机用最便宜的那种……淘宝 ...

上面的运放型号被抹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运放型号被抹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欸

这个应用场景要求不高,随便找个能支持5V单电源的4运放换上就能工作

网友D:
淘宝上有卖12V一体式的超声波测距的吗?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有卖12V一体式的超声波测距的吗?我怎么没找到

车载的都是12V方案,直接找个倒车雷达

网友: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做的是大功率超声波测距,发射电路用大功率MOS管驱动升压变压器升压发射,为什么变压器对电压升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