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使用 MPLAB X IDE感觉挺好,但是代码优化只有40%,怎样才能提高优化水平

楼主:
版本是3.2的,网上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破解版,就连使用的视频都找不到,哪位大神可以分享下破解版或相关使用的视频,不胜感激!

网友:
未购买其相应的编译版本时,代码优化只能是40%左右,后期版本的MPLAB X IDE破解网上较少,我也没找到

网友A:
可以用另外一个"笨"办法:
新安装XC8/XC16/XC32时,是允许最大优化量的,但只能试用60天;
可以在60天过后,重新卸载,再安装下,又能试用60天.
这不失一个"免费"的方法.至少比破解后的不稳定要好.

你说呢.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另外一个"笨"办法:
新安装XC8/XC16/XC32时,是允许最大优化量的,但只能试用60天;
可以在60天过后,重 ...

多谢丁丁版主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另外一个"笨"办法:
新安装XC8/XC16/XC32时,是允许最大优化量的,但只能试用60天;
可以在60天过后,重 ...

可以反复卸载安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反复卸载安装吗?

我没有正式这样用过,不过MICROCHIP的FAE当时说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正式这样用过,不过MICROCHIP的FAE当时说是可以的.

那就好,这样可以省不少啊!!!!!!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