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7541如何复制里面的数据

楼主:
bq27541如何复制里面的senc,dfi数据 求回复请教

网友:
  到官网TI网站上下载BQEVSW软件,申请EV2300或者EV2400 USB转I2C接口,安装软件后在I2C Pro界面往00写000f,然后在programming栏里面选择要写入的senc文件即可。至于复制什么数据,至少要有ev2300,还要连接软件。

网友:
到官网TI网站上下载BQEVSW软件,申请EV2300或者EV2400 USB转I2C接口,安装软件后在I2C Pro界面往00写000f,然后在programming栏里面选择要写入的senc文件即可,必须要有ev2300,然后连接软件。

网友A:
如果有锁码,还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锁码,还可以吗?

不可以,必须先解锁,默认解锁码,解密步骤:
第一步:在“Value”中输入“0414”然后“回车/Enter”

  第二步:在“Value”中输入“3672”然后“回车/Enter”

  第三步:在“Value”中输入“ffff”然后“回车/Enter”

第四步:在“Value”中输入“ffff”然后“回车/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