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问题无法刷新,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板子处理器是AT91SAM9G25      本人新手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还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A:
你这个是要刷什么代码啊?2M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要刷什么代码啊?2M多?

设备固件啊

网友A:
是放在外部flash里面的吧?那你没法用jlink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放在外部flash里面的吧?那你没法用jlink刷啊

那要用什么刷  我要不要吧主板的照片发上来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放在外部flash里面的吧?那你没法用jlink刷啊

卖jlink的说可以刷  我小白啊

网友B:
是不是flash大小设置和选择不正确,或者芯片型号也没选择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flash大小设置和选择不正确,或者芯片型号也没选择正确

图片已经上传了  您帮我看下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片已经上传了  您帮我看下 谢谢啦

首先没有正确的导入关于 at91sam9g25 的   .jflah文件(用于配置cpu中必要寄存器,)
让后再连接,再烧写uboot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没有正确的导入关于 at91sam9g25 的   .jflah文件(用于配置cpu中必要寄存器,)
让后再连接,再烧 ...

at91sam9g25 的   .jflah文件  有的   那么怎么写uboo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t91sam9g25 的   .jflah文件  有的   那么怎么写uboot?

UBOOT不会有2M多的大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91sam9g25 的   .jflah文件  有的   那么怎么写uboot?

网上随手找的
http://blog.csdn.net/xiaobin_hlj80/article/details/41663913

我没做过at91sam9g25,只研究过s3c2440  6410,不过裸板烧写流程基本差不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OOT不会有2M多的大小吧

编译的uboot 顶多几百KB,哪有那么多,内核编译后差不多2M

网友:
那我觉得是没搞头了  没戏了  估计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91sam9g25 的   .jflah文件  有的   那么怎么写uboot?

网上随手找的资料,应该差不多
http://blog.csdn.net/xiaobin_hlj80/article/details/41663913

我没做过at91sam9g25  ,只做过s3c2440 6410  ,裸板烧写流程基本差不多

网友B:
你板子上的华邦 flash 和sdram 大小 。跑linux系统绰绰有余,
开发板的话,这个资料难道不齐全么~
网上随手找的资料,应该差不多
(发链接需要审核)
blog.csdn.net/xiaobin_hlj80/article/details/41663913

我没做过at91sam9g25  ,只做过s3c2440 6410  ,裸板烧写流程基本差不多

网友D:
这货应该用ATMEL的SAM-BA来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板子上的华邦 flash 和sdram 大小 。跑linux系统绰绰有余,
开发板的话,这个资料难道不齐全么~
网上随 ...

我只想把他原来的型号改一下   其他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货应该用ATMEL的SAM-BA来烧的吧

说的详细点   最好给我个链接

网友D(2016-09-27):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