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24V为什么输出是4毫安电流

楼主:
下图从输入端子输入是24V,输出是4毫安;请高手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图

网友:
输出电流跟输出负载有关系吧,不是太懂

网友:
这图看不懂

网友:
5V电压是供给谁的?仅作为基准吗?

U2如果是个线性稳压器,它只输出电流,那么从本电路可见,三极管的电流就没有通路了。

网友:
“从输入端子输入是24V,输出是4毫安;请高手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图”

此图严重错误,故不必再多解释。

网友:
“输出是4毫安”的意思,是在图中“输出端子”处联接负载,无论负载为零还是某一数值(例如100欧,或者150欧),流过负载的电流始终是4mA。该图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网友:
首帖图中,输出端子旁边标注了“24V”的电源符号。这与图中标注“10V”或者“5V”完全不同。标注“10V”仅仅表示该点电压为10V或者5V。按照惯例,24V电压的负端为地符号。
那么在“输出端子”两端联接100欧电阻时,100欧电阻中流过的电流必是24/100=0.24(A)。而如果负载为零,将短路24V电源。

网友:
输出电流4A即该部分电路的消耗电流,稳压芯片的静态消耗电流小于4mA,5V稳压芯片还得具有吸收电流的能力。电流路径:24V->Q1->5V->GND->负载。

网友:
从输入端子输入是24V,输出是4毫安
哪里输出4毫安?

网友:
输出这个叫法是很有问题的,但工业两线制4~20mA电路都这么用。负载串联在地线下端,所以这里的地线是悬浮的。通过控制内部R7输入电压的值来调整负载上流过的电流值。这个内部电压同样也得浮地,并且消耗的电流也必须归入到两线上,否则影响恒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