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6下的Resource Explorer为何跟TI ppt文件里的不同

楼主:
这个是TI 的PPT文档里展示的

这个是我现在安装的CCSv6里面的

网友A:
就是版本更新的问题,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感觉没问题的,按照教程做肯定也差不多。

网友B:
没看懂要说明啥问题能用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版本更新的问题,所以问题不大。

其实也不是版本更新的问题,在CCSv6的view菜单下有Resource Explorer和Resource Explorer classic,点Resource Explorer classic就出来第一个界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要说明啥问题能用不就可以了

图1界面有各种C2000例子,还有导入程序、编译调试的步骤提示;而2图并没有C2000系列。我的问题是在CCSv6里找不到打开1图的方法,后面在view菜单里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1界面有各种C2000例子,还有导入程序、编译调试的步骤提示;而2图并没有C2000系列。我的问题是在CCSv6 ...

那我再来个第三种方法吧,去安装目录下,那个更全,其实有些工程在这里面是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