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下CCS5.2版本中宏定义问题,以及是否是ccs3.3移植到ccs5.2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下下CCS5.2版本中宏定义。
在mian.c文件中有宏定义如下:
#ifdef T_DEBUG
g_Time.time1 = GetTime();
#endif
在另外一个文件
Debug_1.c文件中有宏定义如下:
#define T_DEBUG
但是在CCS5.2中
#ifdef T_DEBUG
g_Time.time1 = GetTime();
#endif
这段代码是灰色的,用实时仿真,这个代码也没有执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另外还要,这个代码工程师CCS3.3的工程,移植到CCS5.2中,都可以编译下载到控制板
实时仿真。

网友:
Debug_1.c文件中有宏定义如下:
#define T_DEBUG

这是不行的,要在头文件中定义。

最好的办法是在CCS设置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