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连接路由器使模块之间通讯

楼主:
我现在在做无线模块连接路由器构成一个局域网,让两个模块通过路由器作为桥梁使之互相通讯。模块设置为客户端能加入路由器的局域网,但是我想用网络串口助手调试模拟出另一个模块使模块和网络串口助手通讯,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网络串口助手上的服务器端口是不是路由器上的服务端口,我现在用的路由器是NETGEAR网件,不知道怎么找这个端口号,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怎么找吗,向大家请教一哈。

网络串口助手

网络串口助手

网友A:
楼主是不太懂计算机网络吧。,首先你的这个局域网没有服务器,路由器不是服务器,他只是把连接上去的设备组成一个局域网而已,你需要写一个服务器或者创建一个服务器,就用你那个软件可以创建一个服务器,可以指定端口号,然后你的一个wifi模块连接到路由器获得IP地址之后连接到刚才创建的服务器的地址,地址是IP加端口号,端口号是你创建服务器的时候自己定义的,只要不冲突就能用。这样你就能使用这个软件和你的模块通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太懂计算机网络吧。,首先你的这个局域网没有服务器,路由器不是服务器,他只是把连接上去的设备 ...

是的  这方面不太懂  模块设置的是客户端,已经连接上路由器获取了ip地址,那么在这个软件中是不是需要创建一个服务器,并且客户端的端口号和创建的服务器的端口要号一致,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嗯,先创建一个服务器,然后客户机连接到这个服务器上,例如服务器的地址为192.168.1.1:8000,那么你的客户机就要练到IP为192.168.1.1的主机的8000端口上去,客户机的端口号是自己分配的,没必要和服务器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先创建一个服务器,然后客户机连接到这个服务器上,例如服务器的地址为192.168.1.1:8000,那么你的客户 ...

是呀 我就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就就没办法通讯呢,电脑连接的就是我们所用的网络,服务器IP填写路由器分配的地址。这样也没办法通讯  什么原因呢

模块获得网络的IP地址以及相关信息

模块获得网络的IP地址以及相关信息

网友A:
我看见你的wifi模块的IP地址是192.168.1.35,你的电脑端的软件怎么还选的是192.168.1.35,应该是电脑本机的IP地址,本机IP地址在控制台下敲入ipconfig就能得到,然后协议类型那里选择TCP Server,不是TCP Client,然后点击连接就行了,使用你的wifi模块连接这个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你的wifi模块的IP地址是192.168.1.35,你的电脑端的软件怎么还选的是192.168.1.35,应该是电脑本机的 ...

这个是可以的呢,我的意思是两个客户端通过路由器作为桥梁 让他们通讯,难道这样行不通吗?

网友A:
肯定可以啊,两种方法,第一:两个模块一个作为server端,一个作为client端,client端连接到server之后可以进行通信。第二:使用UDP协议,在同一个网段内只要知道对方IP地址即可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两种方法,第一:两个模块一个作为server端,一个作为client端,client端连接到server之后可以 ...

第一种方我没有用到路由器,直接是一个模块做为server,一个作为client,已经通讯成功了   现在就是卡到第二种方法这了,第二种方法我想通过路由器把两个client通讯起来,这样具体怎么做呢,刚刚我截图的做法是在TCP协议下没有连接成功。

网友A:
完全是一样的啊,两个模块连接上路由器之后一个为server一个为client,这样不就可以通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一样的啊,两个模块连接上路由器之后一个为server一个为client,这样不就可以通信么?

一个模块设置成client连接局域网,也就是连接到路由器上,另一个我用网络串口助手模拟一个client,这样和那种思路是一样的相当于两个都连接到路由器上面了,为什么这样没办法通讯呢?

网友A:
两个都是client怎么可能可以通信如果不是UDP协议的话。要么你的模块作为server,要么你的网络串口助手作为server,使用TCP协议的话总得有个server才行啊。注意,路由器不是server,路由器只是进行组网和转发,跟server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client怎么可能可以通信如果不是UDP协议的话。要么你的模块作为server,要么你的网络串口助手作为s ...

越来越混乱了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模块是client,一个是server,让client连接路由器呢还是然server连接路由器呢?直接混乱了  需要指导啊

网友:
终于搞定了,这位大哥,非常感谢你的认真回答,原来是我一直理解错了,一直把路由器当做服务器了,一直认为一个模块为client,只要这个client连接路由器路由器给这个模块分配地址,这样这个模块就相当于server,然后就可以跟另一个为client的模块通讯了,这样的理解是打错特错啊。多亏了这位大哥的认真解答。其实这位大哥说的是真理啊,路由器不是服务器只是组网和装的作用。。。。同样还是要让一个模块为server,一个模块为client,这样让两个模块都连接路由器,作为server的那个模块连接到路由器路由机会给这个模块分配一个地址和端口,这样用client直接连接路由器分配给server这个模块的地址和端口之后,这两个模块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A:
你没搞明白一些事情,不管是client还是server都需要连接到路由器,路由器作为中间的通信桥梁,这样才能通信,除非一个作为wifi热点,另一个连接到这个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搞明白一些事情,不管是client还是server都需要连接到路由器,路由器作为中间的通信桥梁,这样才能通信 ...

是的   我刚才调试了  两个都连接了路由器,调试成功了,谢谢这位大哥的细心解答,迷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