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ads2005.pcb封装库、谢谢

楼主:
求一个pads2005.pcb封装库、谢谢

网友:
自己制库吧

系统自带的库一般不一定最适合使用,修改后使用或自己制库。

从两脚元件到集成电路,我基本没有使用系统自带的库。

网友:
可以把自己见过的一些封装给保存起来 复制在一个或者几个PCB中,这样要找封装的时候也好找。

网友:
安装完软件,自带的库就有了。可以用自带的库元件,进行修改,保存成自己的元件,自己的库最好不要放在安装盘。

网友:
pads建库还是比较简单的,楼主加油。因为公司产品不一样,封装不好统一

网友A:
自已弄吧,我平常都是用到了再画,久而久之就多了全了,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制库吧

系统自带的库一般不一定最适合使用,修改后使用或自己制库。

从两脚元件到集成电路,我基 ...

谢谢主要是现在征求一个大约1.5x6.5的晶振(8MHz)的pcb封装。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两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已弄吧,我平常都是用到了再画,久而久之就多了全了,可以试试……

谢谢主要是现在征求一个大约1.5x6.5的晶振(8MHz)的pcb封装。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两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已弄吧,我平常都是用到了再画,久而久之就多了全了,可以试试……

谢谢。谢谢主要是现在征求一个大约1.5x6.5的晶振(8MHz)的pcb封装。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两脚的。有么。可以发图片上来看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