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坑--软件库的代码与编译器版本兼容问题

楼主:
       前一段时间接触了TI的CC2541,这是一个BLE(低功耗蓝牙)芯片,TI提供了自己的BLE协议栈,想着既然刚入手学习BLE,当然得学习最新的协议栈啊,果断下载了最新的BLE协议栈BLE-CC254x-1.4.2.2,同时也下载了相关的例子程序。阅读相关资料了解到最新BLE协议栈BLE-CC254x-1.4.2.2的开发需要用到IAR for 8051 (V9.10),没的说,下载,安装。开始编译下载的例子程序,一切正常。

       自己用到的开发板不是TI原厂的开发板,开发板的设计者提供了相关例子程序,也有TI之前的相关例子程序,不过BLE协议栈是BLE-CC254x-1.4.0。心想,还好我已经安装了最新的BLE协议栈BLE-CC254x-1.4.2.2,很多BUG应该已经解决了,不用当小白鼠了。(谁知道这是个坑啊!)

       下载开发板例程,解压缩,导入项目文件。哦,提示是旧版本IAR文件,需要转换成新版本文件!

图1

       OK!当然要转换了,否则继续不下去啊!

       转换完成,执行编译,哦,怎么报错啊?
图2

       怀疑是IAR软件问题,IAR for 8051 9.10 和 BLE协议栈BLE-CC254x-1.4.0 的匹配问题。(我相信TI在给出例子程序时一定是测试过的),于是找来IAR for 8051 V8.20.2, 卸载IAR for 8051 9.10 ,安装IAR for 8051 V8.20.2,再试,果然编译顺利通过。

       但是我还是希望用IAR for 8051 9.10 ,以便后续使用最新的BLE协议栈BLE-CC254x-1.4.2.2,只是目前使用开发板配套的BLE-CC254x-1.4.0,即使将来移植时也能知道问题在哪。

       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发现是虚拟寄存器(virtual registers)设置的问题,把虚拟寄存器的数量由16改为8,降低对数据存储区的占用。重新编译,问题解决。就这么一个数据,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真是个大坑啊!

       The compiler uses a set of virtual registers—located in data memory—to be used like any other registers. A minimum of 8 virtual registers are required by the compiler, but as many as 32 can be used. A larger set of virtual registers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compiler to allocate more variables into registers. However, a larger set of virtual registers also requires a larger data memory area. In the Large data model you should probably use a larger number of virtual registers, for example 32, to help the compiler generate better code.

图3

       那么,TI最新的BLE协议栈BLE-CC254x-1.4.2.2,是否也需要把虚拟寄存器的数量由16改为8呢,答案是否定的。我猜想TI最新的BLE协议栈BLE-CC254x-1.4.2.2对代码进行了优化,降低了对数据存储区的占用。

图4
总结一下,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对于编译软件的配置选项也需要很熟悉,知道相关选项的作用会帮助你很快定位问题。

网友A:
玩过一段时间的CC2541 就是数据的发送接收,做出来了,回过头来整理的时候,觉得这个芯片太繁琐了。

果断丢掉 吃灰

网友:
竟然还有虚拟寄存器这种东西,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虚拟寄存器是IAR针对8051搞的。8051本身的用于运算和指令操作的寄存器很少,IAR用编译器指定的几个数据存储器地址虚拟成寄存器,具体怎么用,就要看编译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过一段时间的CC2541 就是数据的发送接收,做出来了,回过头来整理的时候,觉得这个芯片太繁琐了。

果 ...

其实还好了。我自己的感觉是局限在8051上,说实在的,TI也有ARM的授权,不知为什么不搞个ARM核的,Cortex-M0也好啊。

网友B:
其实TI的CC2541不是自己“原装”的东西,而是收购某家小公司后获得的产品。希望后续可以出基于ARM核的蓝牙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TI的CC2541不是自己“原装”的东西,而是收购某家小公司后获得的产品。希望后续可以出基于ARM核的蓝牙 ...

这个早就有别的产品出来了 ,无线游戏手柄 就是通过蓝牙 cortex-m0的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早就有别的产品出来了 ,无线游戏手柄 就是通过蓝牙 cortex-m0的内核

嗯, 昨天学习了WPI举办的TI的在线蓝牙研讨会,了解了一些。现在TI最新的是CC264X,Cortex-M3的内核,另加Sensor Controler,可以做到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