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进不去,求大神指导

楼主:
为什么在捕获过程中进不去中断函数,配置都是对的,在呼吸灯实验中可以进去中断,请大神们指导

网友:
在其他地方可以的话,可以对比一些两者有什么不同,定位到问题具体是在哪一部分引起的,在针对问题定位,进行一下相关的分析或者可以根据自己问题的定位在将具体的问题发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解决方法

网友:
进不了中断,当然要看中断相关的函数有没有配置正确。然后,debu下设置断点,看程序跑到哪里停下来了,然后分析问题啊。、

网友:
可以查看相关寄存器,看看寄存器的值是否正确

网友:
最近我也碰到了这问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中断没跑起来,设置啥的我也对过了,还没找到原因,暂时先放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