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程序求助

楼主:
上图是老师教的怎样写程序,D1等于P1后边那个上三角怎么打都不对,按键盘里的shife+6也不行;程序写不下去;望高手指点

网友:
切换到英文状态下输入呢 还有注意半角、全角

网友:
取消输入法不行么?

网友:
直接去网上复制,贴到txt里清楚一下格式,再复制到编辑器里呢?

或者不是不对,是不支持这样的定义

网友:
问题有点奇怪啊,怎么会打不上去呢。切换输入法试试

网友A:
来复制一下我的:  sbit D1 = P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复制一下我的:  sbit D1 = P1^0;

菜鸟,向你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复制一下我的:  sbit D1 = P1^0;

你那个上三角怎么打上去的;难道是我的输入法不对;我关掉输入法也打不上去啊

网友:
你键盘上有没有这个^,英文下是可以滴呢,再试试看……

网友:
实在打不了 我教你一招

sbit D1 = P1??'0;

或许你现在功力不够,你以后自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