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712检测电流的分压问题

楼主:
本人使用ACS712霍尔电流检测芯片做电流检测,将电压输入到DSP28335内。需要将输出电压经过分压得到3V以下的电压。现在使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发现ACS712芯片在电流为0时,其输出的偏移直流电压并不是2.5V。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环境中有一定的磁场。
2、该芯片具有一定失调。
3、你的测量不准确。

网友:
ACS712没有外部调整端,所以输出也没办法调整。
但楼主所说的是“不是2.5V“,不知道精确到什么程度?

所以,“不是2.5V“是正常的。起码或者是正常的。

网友:
如楼上版主所言,要考虑电源的精度。无误差的芯片还没有被生产出来,在允许值以内的就算合格。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分压的,怎么就是2.5V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般情况下712直接输出的电压值远远到不了3V

网友:
5楼的没明白分压得原因,大电流20a检测时超出比较器的工作电压了比较器没法工作

网友:
我也用这个芯片检测超过20安电流输出输出断开保护,还在实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