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16-09-27):
dsp串口下载程序
目前正在使用串口下载dsp28335程序,使用工具c2000progv1.3XA12,XA13,XA14,XA15配置为0,1,1,1为了使其处于SCI-A模式,使用万用表测量端口确实处于配置高低电平,
下载程序时出现
***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ODE ***
Pinging target... no response!
进行了多次配置尝试,都是这样的问题,跪求这方面的大神指教,谢谢
程序

网友A:
XA12,XA13,XA14,XA15配置为0,1,1,1 是软件配置还是用电阻外部上拉或者下拉实现的?正常是通过电阻值外部实现,然后复位MCU会进入boo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