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双层板 与 多层板 各自的优缺点是啥?

楼主:
有兴趣的话,希望大家能分享下PCB双层板 、多层板各自都有些什么特点,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双层板便宜

网友:
从价格上来说双层板便宜 如果画板子能画双层就不要画四层,除非双层布不下。

网友:
深圳勤基电子

网友:
深圳勤基电子为您回答希望可以采纳:

如果将PCB单面板和PCB多层板相比,先不讨论其内部质量如何,我们都可以通过表面看到差异。这些差异对于PCB在整个使用寿命内的耐久性和功能性非常重要。PCB多层板的主要优点:这种电路板具有抗氧化性。多样的结构、高密度、表面涂层技术,确保电路板的质量和安全,可以安全使用。以下是高可靠性多层板的重要特点,即PCB多层板的优缺点:

1.PCB多层板孔壁铜厚度为正常是25微米。

优点:增强的可靠性,包括改善的z轴扩展阻力。

缺点: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在实际使用的情况下,在吹出或脱气,组装过程中的电连接性(内层分离,孔壁破裂)或在负载条件下发生故障的可能性的问题。IPC Class2(大多数工厂的标准)要求PCB多层板镀铜少于20%。

2.无焊接修复或开路修复 。

优点:完美的电路确保可靠性和安全性,无需维护,无风险。

缺点:如果维修不当,PCB多层板是开放的。即使适当固定,在负载条件(振动等)下也可能存在故障的风险,这可能导致实际使用中的故障。

3.超出IPC规范的清洁度要求。

优点:提高PCB多层板清洁度可提高可靠性。

风险:接线板上的残留物,焊料的积聚会给防焊层带来风险,离子残留物会导致焊接表面被腐蚀和污染的风险,这可能导致可靠性问题(差焊接点/电气故障)并最终增加实际故障发生的概率。

4.严格控制每个表面处理的使用寿命。

优点:焊接,可靠性和降低水分侵入的风险。

风险:是旧汽车摄像头线路板PCB多层板的表面处理可能导致金相变化,可能会有焊锡性问题,而水分侵入可能导致组装过程中的问题或分层的实际使用,内壁和壁壁的分离(开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