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是否支持twin-die的DDR3 SDRAM?

楼主:
1、C6678可支持dual-rank的设计,在资料里边明确说了,但是对于是否支持twin-die没有明确的示意;

2、目前镁光的twin-die芯片只有一个CLK输入的,这样的话C6678的DDRCLKOUT1就用不了了,也就是two die(类似dual-rank)共用DDRCLKOUT0时钟,不知道这 样是否可行?

网友:
虽然不太明白楼主的问题,但是好像是说DSP的DDR3模块有两个时钟输出,但是DDR3芯片只有一个时钟输入。

TI的评估板只用了一路差分时钟输出信号,另一路差分时钟信号未连接:

连接到的DDR3芯片上也只有一路差分时钟输入信号: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最近在看这款芯片,但是没钱买开发板。好多东西都看不明白(说的好像有开发板就能看明白似的),现在连自启动过程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带我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