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安装过程出了问题

楼主:
安装过程中有一个去掉support and upgrade utility的选项去不掉,这个不去掉是会被封掉的吧,求教大神该怎么办

网友A:
还有就是怎么改掉那个路径啊,后面的browse是灰色的改不了,不想保存到C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怎么改掉那个路径啊,后面的browse是灰色的改不了,不想保存到C盘

光标能不能直接点到前面路径,要是能的话直接把c删除改个你想要的盘就行了

网友B:
我记得我当时按的时候  就直接点确定了    之后把注册表按教程上弄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当时按的时候  就直接点确定了    之后把注册表按教程上弄一下就行了

谢了啊,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之前卸载没有卸载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