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来分析原因!降压可调芯片LM317的问题

楼主:
我在做一个LM317降压芯片,它的输入输出压差最大可达40v,但是我想做稳定的5v输出电源,电路根据PDF文档画的,等会看一下图,有个公式:输出电压=1.25*(1+R2/R1),我根据这个公式推算的,之前定为R1=3.3K,R2=10K,但是出问题了,输入12v的时候,输出是11伏这样,压根不是5v,我后来将3.3K换成330Ω,10k换1k,才好,稳定的5.07v出来了,为什么啊?还有,输入电压超过34v之后输出电压就变成6伏以上了,不是压差可以达到40v吗?我这才30v怎么就稳不住了?

LM317

LM317

网友A:
当时电阻没换的时候,输入6v,出来的才是5v。。。但是我这对芯片供电是5v固定了,输入不固定,怎么办?

网友:
我后来将3.3K换成330Ω,10k换1k,才好,稳定的5.07v出来了,为什么啊?

因为你忽略了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电阻没换的时候,输入6v,出来的才是5v。。。但是我这对芯片供电是5v固定了,输入不固定,怎么办?

“但是我这对芯片供电是5v固定了,输入不固定,怎么办?”

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LM317有个最小负载电阻的问题,就是楼主图中的R4,它要求不大于330欧。一般多使用220欧。

大于最小负载电阻时,在输出空载时的输出电压就不是设计的电压了。

网友:
安森美的317手册,在输出电压范围为1.2V-37V时,能提供1.5A,
不知道楼主用的那家317,“输入输出压差最大可达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