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端输入的功放可以单端输入来用吗?

楼主:
背景是这样的,已有的电路上面用到了PAM8403,用来驱动3W 4欧姆的喇叭,这个双端输入的功放芯片:

在原来的电路上面加了一个固定语音芯片,这个芯片直接输出只有0.5W的功率,想着利用上面的8403再次放大一下,

再次放大的话,这个芯片是单端的输入,可以利用上面的双端输入功放吗?

网友A:
你所说的“双端输入的功放芯片”,并不是双端输入,而是独立的两路功率放大器,每一路都是单端输入。这种功放芯片通常用于双声道立体声功率放大。

网友B:
第一张图,是一个BTL输出型功放,所以两路不能再合成单路了,只使用一路即可,另一路空着(将输入端用个电容短路到地,输出不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双端输入的功放芯片”,并不是双端输入,而是独立的两路功率放大器,每一路都是单端输入。这种功 ...

真正的双端输入的是不是就是差分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双端输入的是不是就是差分输入?

“真正的双端输入的是不是就是差分输入?”
就是这个意思。
首帖芯片,是两个单端输入。

网友:
PAM8403是单端输入的,只不过是有两路,可以直接由语音芯片推动。建议楼主仔细看看PAM8403的器件手册,应该可以通过桥接方式用作一路放大以取得最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是一个BTL输出型功放,所以两路不能再合成单路了,只使用一路即可,另一路空着(将输入端用个电 ...

短路到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双端输入的是不是就是差分输入?”
就是这个意思。
首帖芯片,是两个单端输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