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MT9D111实时显示例程分享,不进来看看么?

楼主:
镁光的MT9D111摄像头终于调出来了,大家来看看效果吧。
代码

网友:
楼主你给力这么神奇的视频可以自动对焦吗?

网友A:
大神又出新作了。赞。

网友B:
排线有点短啊?可以拉长一点吗

网友:
帧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又出新作了。赞。

沙发被你抢了

网友:
可以jpeg输出吗我这边刚好需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有点短啊?可以拉长一点吗

楼主有这个摄像头的资料吗?给我来一份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又出新作了。赞。

哪有什么大神,无非就是简单玩玩摄像头,什么图像识别,处理,我都不会

网友C:
这个颜色还原似乎比OV的要调教的好
呀呵

网友:
液晶的分辨率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排线有点短啊?可以拉长一点吗

长了容易有干扰,要长排线的话,可能要降低帧率,不然会因为干扰而导致图像错乱。

网友:
大牛啊请问可以保存图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长了容易有干扰,要长排线的话,可能要降低帧率,不然会因为干扰而导致图像错乱。

那按你的的意思是,最长可以到多长啊

网友E:
楼主帧率是多少啊?在线等急

网友:
支持什么输出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帧率是多少啊?在线等急

10fp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颜色还原似乎比OV的要调教的好
呀呵

是的,也有可能是OV的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按你的的意思是,最长可以到多长啊

10cm的排线就可以,再长图像就会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