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编写C程序求助

楼主:
编写C程序时;写到关键字时;它的字体不是会变蓝吗;我下图才写到第二行;它的字体就不会变蓝了;且程序就写不下去了;请高手指教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sbit是关键字吗?

网友A:
看看头文件 的括号是不是错了,应该是没有用这种小括号的写法吧。

网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0^4;
sbit RW = P0^5;
sbit E  = P0^6;
sbit RES = P3^1;
sbit PSB = P3^2;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Putshuzi(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unsigned char z1);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s);
void Init_Lcd();
void ClrScreen();
uchar Receive_Data();
void Check_Busy();
void main()
{
Init_Lcd();
//Dht_Init();
//TMOD=0x20;
//TH1=0x4c;
//TL1=0x00;
//TR1=1;
//ET1=1;
//EA=1;
LCD_PutString(1,2,"哈哈");
while(1);
}
你简单参考一下。括号是错的。

网友:
include后面的括弧有没有用错?另外你所指的程序写不下去了是什么意思?敲字符没有反应了吗?

网友:
头文件包含格式写错了。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我是现在开始学C语言的;

网友:
头文件的包含只能用双引号或者尖括号(小于号加大于号),前者表示引用的头文件在当前目录,后者表示引用的头文件在系统目录中。用圆括号是错的。

网友:
咱俩在一条水平线上呵呵

网友:
软件有问题,颜色与自己的设定有关,尖括号写成圆括号,会导致编译不过,不会导致卡死,也不会导致sbit不按设定的颜色显示,这我有用Keil5.14试过.

网友:
头文件的包含应该是<>或者""吧,头文件包含方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头文件 的括号是不是错了,应该是没有用这种小括号的写法吧。

真是醉了,这都能错

网友:
一般来说,要把中文的输入法彻底关上,不然的话就是这样讨厌了。

网友:
可以先学学简单的C语言基础后 再学单片机 先用C语言练些简单的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