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5.1编译出错,求帮助啊,谢谢大神

楼主: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ti/csl/csl_bootcfg.h" test4 line 45, external location: D:\ti\pdk_C6678_1_1_2_5\packages\ti\csl\csl_bootcfgAux.h C/C++ Problem
#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ti/csl/cslr.h" test4 line 42, external location: D:\ti\pdk_C6678_1_1_2_5\packages\ti\csl\cslr_gpio.h C/C++ Problem

processorsdk    http://www.ti.com/tool/processor-sdk-c667x

没有64位的吗,下载之后安装不了啊,谢谢

网友:
我是64位系统,安装的名字是“ti-processor-sdk-rtos-c667x-evm-03.00.00.04-Windows-x86-Install”,虽然只写了x86,但是安装没有问题。能安装。问题只在于安装在CCS5.5原来的安装目录下,重新打开CCS后自动识别添加,结果显示有的部分已经安装了,安装不了。其他的都是正常添加的。

不是很懂这些。我电路图还没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