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279FC - 模拟生产过程监测

楼主:
本次试用的目的主要是进行生物实验监测,前期的试用报告也主要是本次估评打基础,前期已经对279FC的红外功能进行了熟悉与性能评估。总结起来,279FC对温差分辩率能达到生物实验常规要求,性能也非常稳定,对于恒温物体进行连续测量是可以其值非常稳定,操作也较为便利,对于供电房,以及常用生产机械设备使用过程监测具有良好的可预期性,所以本次特别设计本次实验用以评估。
本次评估过程:通过小研设备模拟生产过程大设备运行过程,使用恒温箱进行酶标反应孵浴加热,通过于酶标板角对称各取两点,以及酶标板中央取两点,进行测温度测量获得整个过程中酶标板升温过程中温度差异分布,以5分钟为间隔,每五分钟将酶标板取出进行10个测量点温度测量。共测量1小时。
目的:评估279FC对于酶联生产过程中温度测试是否能达到质控需求。
用到的设备:恒温箱
实验过程监测对像:酶联板,内装有300ul/孔液体
恒温孵浴过程:由于恒温箱均有强的反光,影响红外成像测试,所以整个实验过程都将酶联板取出后在黑色背景下进行成像。
露脸了……

数据:由于本次检测中数据量较大,有代表的性的选取每个测试点10图片整合成为一张PPT文件。后截图,图片放于本帖最后,另附PPT文件。
各检测点温度表
全测测试过程中升温情况总表
酶联板分上下个角及中心三个段温差成生柱图,上角为离加热器最接近部位,下角为远加热器部位依次为系列1:上部与中心温差,系列2:下部与中心温差,系列3:中心与四角温差

测试点图片由于图片较多,贴子中有点晕了,还是在这里接着写结论吧。
本次评估局限性:
1.        检测过程与预计中的差异, 由于无法直接测量,所以将酶联板取出测试过程对整个检测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2.        测试过中由于每次需测试10个点保证稳定成像需要较为精细,每次测试间距花费时间不一致,从而实验过程中各时间点不能作为直接等间距。
结论:
1.整过实验过程,通过红外成像图可以直接对比升温曲线能很好的反映各测试点温度分布差异,能符合质控直接观测需求,同时也可以通过各中心点测温功能直接获得观测点温度,便于数字化记录质控过程,另外还可以通过拍摄红外照片作为质控证明。
2.整过评估过程中,测温过程较为简单,但对于酶联板由于孔非常密集,其液体较低,液体与孔的温差也较为明显,从而测试角度会使杯体干扰液体温度测量,所以需要垂直稳定测试仪器才能获得稳定成像,279FC摄像头正面小角度向上的设计非常适合侧面拍摄,但对于桌面高度的物品不是太方便垂直向下拍照
3.使用connect从279FC读取图片较慢,对质控观测点,连续拍取10张照片后,通过connect读取照片需要超过5分钟,从而测试间隙无法快速下载图片清空仪器,本次测试过程中,因观测点较过最终仪器存放空间不够用,后面观点没有连续完成,另外仪器无回看照片功能,部分删除照片功能,这样对于连续多观点进行测量时会不够用。

附上PPT,PPT太大上传不了
转PDF:
升温过程 -

测试点1:
测试点2:
测试点3:
测试点4:
测试点5:
测试点6:
测试点7:
测试点8:
测试点9:

网友A:
也是难为楼主了,还要转成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难为楼主了,还要转成PDF..

PPT有70多M

网友:
也是够大的,用邮件发的话50M以上也是得用超大附件上传的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279FC 和Connect 通讯后,热图和电气数据导入Connect 有两种方法,一,拍摄若干张(100张图片存储量)后一次性导入Connect; 也可以随时拍随时导:拍摄一张,Capture ,而后Save,这时图片会自动保存在Connect 上,这时您可以用语音输入相关标记以节省时间,存储一张带语音标记的热图大概5-10秒钟。这样存10个点的热图就只需一分多钟噢,可以大大节省您的时间呢。不用等都拍完后再一次性导入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279FC 和Connect 通讯后,热图和电气数据导入Connect 有两种方法,一,拍摄若干张(100张图 ...

原来如此,因为前面测试中没有超过100张图,所以一般都是全拍好再传的,测这个的时候观测点实在太多,板子从37度取出后才能测试,需要快速拍完马上放回37度。还是要操作熟悉才能做好测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