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控制LCD显示屏背光,一般频率设多少

楼主:
请教,PWM控制LCD显示屏背光,一般频率设多少,占空比多少,一般的初始值为多少啊?

网友:
“PWM控制LCD显示屏背光,一般频率设多少”
PWM频率,至少要让人眼感觉不到闪烁。人眼感觉不到闪烁,在正面频率至少30Hz,在侧面最好高到70~90Hz。

网友:
LCD屏背光不需要设置频率吧,如果是显示的话一般至少60HZ左右好点……

网友:
只是调光肯定频率高点好,占空比根据要求的亮度决定。
如果是通过升压电路调电压,xuyao配合电路参数决定

网友:
我觉得吧,跟LED驱动电源电路还有点关系,特别是输出电容的大小

网友:
有出现过背光频率和刷新频率干涉出网格状摩尔纹,在比较奇葩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