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串口打印时,数据传输速率被限制

楼主:
1芯积分
      各位同行,最近我在做一个用ADC采集高频信号(大概在4K)的程序。我是利用定时器触发ADC,并通过DMA传输数据的方式进行采样,最后将采集到的数据直接用串口(波特率为115200)打印出来(同时写入到SD卡)。理论上每秒钟会有8K的数据被写进SD卡,同时由串口打印出来。但是,我在实际的实验中,发现串口的打印速率被限制在116字节/s以下,而且SD卡里面每秒钟写入的数据也只有几十个数据。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呀?
    谢谢呀!大家都说说可能的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不做缓存的么?sd卡写数据和串口发数据都要占用很多时间的,确定不会影响采集?

网友:
你分开做吧,这两条实现都要自己做细致的加工。

网友:
串口打印和写SD卡都是耗时间的。频繁的中断会影响串口发送和写SD卡。 不能拿adc单次采样的时间计算采样频率。你可以采集和打印,采集和存储,分别进行测试,看看两种情况极限值是多少。另外,printf不如原始的串口发送函数效率高。

网友:
也许senddata时有延时。。。你多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