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12v/20A)的续流二极管布线问题

楼主:
电机(12v/20a)是通过半桥驱动的,从(电源+) ->(高边) ->(电机+)->(电机负)->(电源负);都是铺着很宽的铜皮; 问题:  在电机的正负两端并联了续流二极管,1、这个二极管与电机的连线是否需要铺很宽的铜?
2、流过续流二极管的电流如何判断大小?
3、 layout时走线是按瞬间电流的规格走线,还是平均电流?

网友:
电机(12v/20a)是通过半桥驱动的,从(电源+) ->(高边) ->(电机+)->(电机负)->(电源负);都是铺着很宽的铜皮;

既然是半桥,且标注了(高边),那么(低边)哪里去了?

网友A:
1、这个二极管与电机的连线是否需要铺很宽的铜?
需要“足够宽”,不需要“很宽”。换言之,满足你的要求即可。

网友:
2、流过续流二极管的电流如何判断大小?
既然是“续流”,当然二极管导通瞬间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就是二极管导通之前通过电动机的电流。换言之,电流仅仅是从电动机换到了续流二极管。
至于二极管中电流如何变化,那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A:
3、 layout时走线是按瞬间电流的规格走线,还是平均电流?
按照电流有效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12v/20a)是通过半桥驱动的,从(电源+) ->(高边) ->(电机+)->(电机负)->(电源负);都是铺 ...

额,遗漏了,(电机负)->(低边)->(大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个二极管与电机的连线是否需要铺很宽的铜?
需要“足够宽”,不需要“很宽”。换言之,满足你的要求 ...

意思是,按电机堵转的电流来布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 layout时走线是按瞬间电流的规格走线,还是平均电流?
按照电流有效值。

有效值的计算需要时间T,那么这个T是二极管的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遗漏了,(电机负)->(低边)->(大地);

感到有点奇怪:这个半桥,是上管、电机、下管串联。上下两管均导通,电机中才可能通过电流,上下两管中任一支关断,电机中就没有电流。那么,这和一支管子与电机串联来控制,有什么区别?
明显多用一支功率管,而且增加了驱动的复杂程度。
怀疑你的电路。
先别忙布线了,把电路搞正确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效值的计算需要时间T,那么这个T是二极管的参数吗?

“有效值的计算需要时间T”
前所未闻。什么时候计算电流需要时间了?
只有给出电荷量来计算电流时,才需要知道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按电机堵转的电流来布线?

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电源回路(即首帖“从……,都是……那条路径)已经给出宽度,那么续流回路(二极管与电机的联线)和电源回路宽度之比应该等于续流二极管回路电流(有效值)和电源回路电流(有效值)之比。
电源回路若是按照故障情况计算,那么续流回路也应按照故障情况计算。电源回路若是按照正常工作计算,那么续流回路也应该按照正常工作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到有点奇怪:这个半桥,是上管、电机、下管串联。上下两管均导通,电机中才可能通过电流,上下两管中任 ...

下管是用来防止电源反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效值的计算需要时间T”
前所未闻。什么时候计算电流需要时间了?
只有给出电荷量来计算电流时,才 ...

我理解的是,先计算0~T时间段的平均值,然后根据平均值与有效值的关系得到有效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电源回路(即首帖“从……,都是……那条路径)已经给出宽度,那么续流回路(二极管与 ...

版主说的 比例关系 是==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先计算0~T时间段的平均值,然后根据平均值与有效值的关系得到有效值。

“然后根据平均值与有效值的关系得到有效值”
你似乎是要套用有效值为峰值的0.707倍,平均值为有效值的0.9倍这个关系。
注意!此关系仅限正弦波形,其它波形不一定适用!
PWM是矩形波,平均值和有效值的比例可能与正弦波相差很远,而且对矩形波来说平均值和有效值的比与占空比关系很大。
顺便说一句:平均值和有效值的比,电工学上叫波形系数。
记得以前我曾就波形系数在电源版面发过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 比例关系 是==1吗?

不是这个意思。
电源回路中的电流(有效值)和续流回路中的电流(有效值)是随PWM占空比变化的,当然我们设计电路板线条宽度时要根据电源回路中电流(有效值)的最大可能值(由占空比和电机负载决定),以及续流回路中电流(有效值)的最大可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