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C语言编程的问题

楼主:
图1  include  后面那个括号不知怎么打;我打上去的括号如图2;都不对;请高手指教一下;菜鸟向你表示感谢

网友:
< 等于 Shift + ,
> 等于 Shift + .

网友:
论学习键盘使用的重要性。

网友:
在英文输入法状态下,用shift+. 为右尖括号。shift+, 为左尖括号。就是离M键,最近的那两个。。。。。

网友:
括号要是还不会的话,就在英文输入模式下键入双引号。""

网友:
逗号和句号的键+shift。看来学习键盘使用很重要啊

网友:
学校里的操作系统或计算机基础是最不好上的,因为很多学生会以为太简单了,自己早就会了。

网友:
论键盘使用的重要性

网友:
楼主连键盘上的按键都没看过一遍就开始编程了啊...

网友:
<>这个在n m 键右边,其实也可以用 "" 就行了,一般自己的头文件用 ""  自带的用 <>, 编程的时候注意输入法要在英文下

网友:
新手需要多多练练敲代码

网友:
我也刚学,至少我键盘敲符号会

网友:
这论坛我就服你!!

网友:
慢慢来吧 我一开始接触电脑的时候 连复制粘贴都不会 想想当时自己真是好菜 哈哈

网友:
楼主这问题真是太有深度了

网友:
这问题,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