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指PWM占空比最大时VCTL电压是1.55V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是指PWM占空比最大时VCTL电压是1.55V吗?”
应该说,这是指输入1.55V(典型值)时占空比达到最大。由于芯片制造分散性,可能输入1.35V时即已达到占空比最大,也可能高到1.75V时才达到占空比最大。
换言之,输入电压是自变量,占空比是输入电压的函数。

网友A:
为什么我的PCM输入65%时电压是1.75V,占空比超过65%就把IC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PCM输入65%时电压是1.75V,占空比超过65%就把IC烧了。

为什么我的PWM输入65%时电压是1.75V,占空比超过65%就把IC烧了。

网友:
“占空比”对PWM来说是个关键参数,但它并没有说到“电压”问题, 所以,电压和占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东西。

只有在具体的电路中,这两个参数才有可能被电路把它们联系起来。

网友B:
个人觉得,电压和占空如楼上所说的是两码事,芯片会烧,估计是占空比高了后,功率上去了的缘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电压和占空如楼上所说的是两码事,芯片会烧,估计是占空比高了后,功率上去了的缘故!

如何解决这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解决这问题呢?

这个我不好帮你解决啊!你的截图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要说也只是自己猜测!

网友:
上个原理图就知道芯片为什么会烧了,不然只能在这里猜测,楼主不会是在做PWM升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