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勒震荡电路输出波形是条直线怎么回事啊

楼主:
按照书上的电路图用muitisim仿真了西勒震荡电路,但是输出波形是条直线,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输出波形是条直线表示没有产生振荡。
不过,用muitisim仿真时,很可能仿真开始后要等待几分钟甚至十分钟以上才能够看到波形。

网友:
楼主的图肯定仿真不出来西勒震荡输出波形
电容的取值不符合要求

网友:
楼主按照什么书搭建如此电路?

网友:
西勒震荡电路原理想比肯定了解过
电容的取值是有讲究的,楼主的几个电容参数不满足要求,修改按照满足C1>>C3,C2>>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