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pwm整流器的问题

楼主:
应用系统组成:永磁同步发电机、三相H桥PWM整流器(用MOSFET)、12V铅酸蓄电池。

发电机:极数12级、三相、转速8000rpm时空载输出相电压峰值为60V.

要求:在转速为1000-8000rpm内给12V蓄电池充电,最大充电电压为14.5V,请问大家这能实现吗??

查阅了一些PWM整流的资料,说的是其输出直流电压是升压整流而来,如若这样,在转速为8000rpm时,发电机输出峰值电压为60V的正弦波,在经过升压整流那岂不是输出直流电压更高了,那这怎么能实现最大充电电压为14.5V呢???

想到的一种办法是:让上桥臂三个管子都开通,这样就可以保证充电到14.5V时,就不会再往上冲了。但是这样通过短接三相绕组太耗能了。不能采用。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
用发电机作为电源的时候不能只看发电机输出参数的,
原动机的功率匹配必须考虑进去,否则效率问题无从谈起,
而且你只提充电电压,没提充电电流,
原动机机械负载曲线限制发电机输出曲线。